出一块thinkpad e460 i7 主板

楼主(2019-11-21):
销售
数量: 1
单价: 400
进行状态: 进行中
设备类型: 配件
所在地点: 山东滨州
手机号码: 15854389278

出一块thinkpad e460 i7 主板 i7 6498du AMD r7 m360独显 2g 没修过,想换新机了
问题 装系统蓝屏 0x00000050错误,搞不定了,请大神带走 能进pe 装好过一次win7系统,用了两天想换个系统再试试,结果翻车了
也可以整机出,不含内硬750包邮  有意请直接电话或者企鹅或者wx 陆陆肆陆壹捌伍柒肆

网友A:
蓝屏无非就是硬盘、内存、BIOS、CPU和显卡,这个价不太好出,风险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屏无非就是硬盘、内存、BIOS、CPU和显卡,这个价不太好出,风险很高。

应该是显卡虚焊,出不掉我准备找个大神修修了,有没有接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虚焊,出不掉我准备找个大神修修了,有没有接单的

有没有收旧货的 让他们估个价,能挣一些就出了吧,这款排除黑胶问题,板子一受热变形厉害容易导致板层断线,总之就算确定是CPU或显卡问题,维修难度也是相当的大。当然大神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虚焊,出不掉我准备找个大神修修了,有没有接单的

有,多少钱以内你能接受

网友:
各位大神,整机已出掉了,不要再挂念,一个深圳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