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教大神们!笔记本4代板可否换5代U??

楼主(2019-11-21):
如题 手里一个宏碁E5-471G的主板  +3V RTC短路 已排除线路上所有电容 严重怀疑是板载SR1EF(I5 4210U)内部RTC模块坏了  因为手里没有备件 只有SR23Y的料板 可以拆一颗SR23Y(I5 5200U) 以前看有人5代换4代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4代换5代  所以特地请教下大神们 谢谢

网友A:
图片上D17已经炸了

网友B:
风险大!原装是五代用四代换问题不大,反过来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险大!原装是五代用四代换问题不大,反过来就难说了!

谢谢 已经放弃治疗 哈哈哈哈 商家拿来的机器  关键是报不起价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D17已经炸了

楼主可以在RTC后端上个3V的烧鸡大法试试嘛,应该是桥坏了。是我的话我也想换试试的,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吧!不过毕竟换CPU成本高,报不起价没办法

网友:
没换过,如果焊接过关可以试试的!

网友:
这个有的机器应该是可以的  有的机器应该还是不行最好是同代换

网友:
如果有同型号是5代 就可以  没有就不行

网友:
可以换的,刚换过不久,换完要刷bios

网友C:
4代板载的U好难换,U又贵,愿意换的人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代板载的U好难换,U又贵,愿意换的人太少了

CPU都不便宜,上机不包

网友:
五代换四代应该不行的吧,同代换可以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rtc供电短,碰到不少,u坏通病

网友:
D17挂  先换个好的试一试   可以考虑

网友:
四代应该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