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4主板号Y41-AC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9-11-21):
接一台联想拯救者14,开机黑屏,各电压正常,无内存电压,测量PU501型号TPS51218D无输出,1到5脚无电压,7脚10脚有5V,另3脚5脚电阻另一头对地0欧,问一下各位师傅是不是EC挂了?有何解决方法?EC型号IT8586E,因为没有图纸,TB也没有卖!

网友A:
看看芯片的图纸,对比下

网友B:
不是可以触发了吗?查pu501芯片条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触发了吗?查pu501芯片条件呀

可以触发,就是黑屏,pu501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芯片的图纸,对比下

芯片图纸3脚应该有3V电压,但是实际却没有,机器的也没有

网友:
我就想着是EC或者是桥链接PU501的EN脚对地短路了,其VFB脚也是对地短路

网友C:
拆掉排除一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排除一下短路

芯片不短路,链接电阻另一头短路,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没图难修

网友:
烧机大法对付

网友D:
迅维出的不是有一个鑫智造软件   在里面可以找到图纸

网友E:
鑫智造上面应该有Y41的图纸,楼主搜Y41

网友F:
烧一下机不就知道了

网友:
3脚开启没出来,从这里下手

网友:
3脚上割一刀,再拉个3v过来。 没图纸只能这样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一下机不就知道了

烧了没发现哪里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迅维出的不是有一个鑫智造软件   在里面可以找到图纸

有时间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鑫智造上面应该有Y41的图纸,楼主搜Y41

有时间我去看看

网友G:
3脚和7脚有电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3脚和7脚有电压没,

3脚没有7脚有5v

网友:
谢谢大家了,内存供电出来了,是bios芯片问题,量bios芯片除了第4脚电压0V之外,其余都是3.3V拆除后各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