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ELL,15-5577 DAAM9BMBAD0 REV D 改好ME亮机超快

楼主(2019-11-21):
DELL,15-5577 DAAM9BMBAD0 REV D  改好ME亮机超快.

DELL,15-5577 DAAM9BMBAD0 REV D 改好ME亮机超快.BIN

网友:
亲自修好机器测好的BIOS

网友:
亲测15S亮机

网友:
为什么不把EC程序一起上传、、、、

网友(2020-03-15):
试试好不。。。。。。。。。。。。

网友(2020-06-29):
下载来试试,手上正好有块同型号主板。。。

网友:
经过测试,这个BIOSS 是好的,亮机快!各位放心下。谢谢楼主!

网友(2020-09-06):
测试过了  亮机很快 解决掉电问题

网友:
可以可以 第一次亮的慢 再开一次秒亮 亲测好用

网友A(2021-02-01):
刷后风扇狂转,怎么调?

网友(2021-04-07):
这个是4M的不是还有个8M的吗

网友(2021-07-24):
为毛我的刷了就是电流0.3左右,不出CPU电压

网友(2021-08-30):
换南桥后,不亮机,刷了楼主的这个和可亮一次,就不亮了,是不是要刷原厂?

网友(2021-09-30):
下个试试

网友(2022-07-15):
两个BIOS,你只发一个?

网友(2022-09-12):
又来了,再下一次。

网友(2023-03-18):
引用 网友A:
刷后风扇狂转,怎么调?

..........快捷F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