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为MACH-W29板号SP1MACHW19M VRE.B全网首发

楼主(2019-11-21):
华为MACH-W29板号SP1MACHW19M VRE.B全网首发

华为MACH-W29板号SP1MACHW19M VRE.B全网首发.rom

网友:
亲自修好机器测好的BIOS

网友A(2020-05-15):
可以亮机,但USB不好用。

网友(2020-09-14):
贴片bios 惯性思维差点没找到

网友(2021-01-12):
我的有密码能刷掉吗?

网友(2021-07-01):
引用 网友A:
可以亮机,但USB不好用。

兄弟,你的是不是刷上去不能从U盘启动?我的刷上去就是不能从U盘启动,BIOS里面也没认到U盘

网友:
这个BIOS是好的,刷上去正常亮机,但是我的现在不能从U盘启动,不知道是否BIOS导致的

网友(2022-09-23):
USB无法启动

网友(2024-04-11):
同样板号机子 我的换CPU后刷此BIOS已秒亮 功能正常  上面说不认U盘的 进BIOS把“仅内置硬盘启动”这一项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刷了之后 指纹不能用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2025-06-25):
我刷一次性过,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