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6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1-21):
iPhone 6 不开机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6单板(迅维实地手机故障板)
故障描述:板子有明显进水腐蚀,待机大短,黑触摸被拆。

维修过程:
1、待机大短先判断主供电短路还是电池电压短路,打值发现主供电对地短路。
2、熏松香法,打开鑫智造查看点位图,对主供电原件熏松香,发现两处小电容松香融化,均为滤波电容,拆除后待机电流正常。

3、触发开机,接屏不显示,强光下看不到苹果图标,检修显示电路。
显示座打MIPI总线,供电、开启信号对地值均正常。
开机测量显示屏1.8V供电、复位均有。
装屏开机测量发现无正负5.7V供电(PP5V7_LCM_AVDDH_CONNPN5V7_LCM_AVDDN_CONN),而有显示电源6V供电(PP6V0_LCM_BOOST),更换显示电源,接屏开机正常显示。

4、补上黑触摸,开机检查触摸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 10 + 5 女中豪杰,继续加油!

网友A:
思路比较清晰,有鑫智造,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板子线路及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比较清晰,有鑫智造,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板子线路及阻值

是的,用起来很方便啊

网友:
对主供电原件熏松香,发现两处小电容松香融化,均为滤波电容,拆除后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板子有明显进水腐蚀,待机大短

网友:
均为滤波电容,拆除后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烧鸡还是能修好大部分机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