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不触发维修后大短

楼主(2019-11-22):
故障机型:IPHONE6(迅维实地手机班故障板)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不触发,电流无跳变。
故障分析:不触发首先考虑的是供电是否正常,电池座,充电管,开机键的电压与对地值。
维修过程:
先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开机键处腐蚀严重,引脚弹片断线。
接着更换座子。
触发开机出现大短,电流有1.338A,考虑是BUCK供电,CPU,硬盘,暂存等供电短路
接着在电源跟硬盘周围熏松香找发烫点,发现电源上的松香融化,硬盘供电上的一颗3V供电滤波电容松香化掉了融化
因为电源发烫不一定是电源坏,所以直接扣掉硬盘上的电容先,扣掉电容后触发开机电流正常进桌面,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经验啊我还在为手机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啊我还在为手机学习中

学手机维修可以来咱们迅维实地哟!详情可加微信:XW4006631699

网友:
烧板大法果然名不虚传呀。

网友:
基地真是人才倍出。

网友:
师兄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吗?

网友:
恭喜你喜得迅维发放的无id或者无锁屏密码主板一片。赚了。

网友:
永州哪里的呀,我也是永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