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8i主板 (maximus viii impact)usb 过流

楼主(2019-11-22):
小弟从德亚海淘来了一块儿m8i魔改bios上9350k使用。
用了几天出现了这个问题提示USB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hut down in 15s.
而且比较奇怪的是每次重新烧录过bios就可以正常进去系统一次,再重启问题依旧,把bios芯片拿下来用源文件检验不通过。
因为是水货国内保修表示不能提供帮助,有偿维修也不可以,之后我尝试送去技嘉售后有偿维修也没有修好,求助成都附近有没有可以帮我搞定的大佬。感谢

网友A:
这种应该修查USB接口这边电路。应该你会发现

网友:
USB过流检测出问题了 查电路找到元件检测 直接连接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修查USB接口这边电路。应该你会发现

emmm我不是维修人员,我只是个用户。。我不知道哪边的供电是usb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