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 电池和电源同时插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9-11-22):
机器进过水 修复后 单电源 单电池都可以开机,先插电池再插电源 不过保护隔离,开机进系统显示电源插入未充电实际用的电池电量。如果先插电源 再插电池 只要不插拔电源使用一切正常也可正常充电。充电ic24780换过 周边电容电阻换过 保护隔离管和参与工作的电容电阻都换过 刷电池微码提示不需要刷.....it8586换过刷过程序 无语了。不知道怎么干了 有没大神给点方向。万分感谢!

网友:
你刷BIOS有什么用,修电路不会修就找图纸这样修会好点

网友(点评):
我刷的是EC程序

网友:
哇,好像你什么都会啊,电池刷微码还没有搞过

网友:
修隔离电路啊

网友:
单适配器 隔离管控制升压25V 正常导通 装电池时插适配器 升压控制到11V左右就掉电压保护隔离不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