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Y66内屏排线不小心割断了,有办

楼主(2019-11-22):
Y66内屏排线不小心割断了,有办法连线吗?大佬们

网友:
背光线就三根,刮开飞一下

网友:
是这样吗?,然后再飞线

网友A:
软排线可以焊锡就可以飞

网友B:
飞线啊,焊接时注意放厚点纸或者刀片垫着焊,以免把屏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排线可以焊锡就可以飞

谢谢兄弟的回复,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啊,焊接时注意放厚点纸或者刀片垫着焊,以免把屏烫坏了。

感谢回复,最后成功了,我是一个小小白,请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可以哦,学会了, 下次 拆屏还是得小心点

网友:
背光线断了还好接,要是把逻辑板的排线干坏就麻烦了

网友:
屏排线 可以压排,你这个看着时背光排线 也可以换背光

网友:
修手机首先就得学会飞线呀,这才三根线,简单的很

网友:
背光灯条排线,不是大问题

网友:
是这样吗?,然后再飞线

没用了,都坏了

网友:
很简单啊,直接用线接一下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