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9 270 2G显卡花屏

楼主(2019-11-22):
本人小小白,手头有一块华硕R9 270 2G显卡花屏,加焊核心后花屏问题解决了,开机启动进入windows桌面前丢失信号黑屏。在DOS状态下用ATIFLASH能检测到显卡,但过几分钟再运行却找不到了,请教各路大仙问题出在哪?先谢过大家。

网友:
Windows下刷AMD显卡的BIOS&简易救活教程
2016-12-27 11:04:40 by minertools 56721 0
前言1、刷 bios 前注意备份原版 bios,确保你准备刷入 bios 支持你的显卡,比如显卡的型号,显存容量,显卡型号,公版或者非公版,这些都可能导致刷写失败。2、刷写 bios 的时候,尽量只插一张显卡,并且插在 16x 接口上,不要使用显卡延长线。3、刷bios有风险,请谨慎操作;如果刷黑,后果自负。本教程仅供参考学习。刷bios1、使用最新的 gpu-z(https://pan.baidu.com/s/1pLwFLI7  ) 备份显卡 bios,点击如图所示的箭头,选择保存到文件,然后选择保存的位置并输入文件名称,确定即可。备份的显卡 bios 的后缀为 rom
2、使用 atiflash 刷写 amd 显卡的 bios。首先把atiflash(https://pan.baidu.com/s/1b8vz4a  ) 文件夹解压放到 c 盘根目录下,以管理员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
输入 cd  /   返回 c 盘根目录,输入 cd        atiflash_274 可以进入atiflash_274文件夹所在目录。输入 AtiFlash.exe        -unlockrom        0 并回车,解锁显卡 bios。回车后会显示 rom        unlocked,表示 bios 已经解锁。
然后输入 AtiFlash.exe        -f        -p        0        xxx.rom 回车刷入 bios。
之后,重启即可。
如果很不幸刷黑了,可以参考以下教程1、准备一张好的显卡作为输出卡插在主板 16x 接口上,将刷黑的卡使用显卡延长线插在 1x 接口上。(主板或者 cpu 含有集成显卡或者核心显卡的,救活的思路类似,但可能需要在主板 bios 中设置集显或核显的优先级为最高,有点主板中还需要设置集显为 always        on 状态。因为主板型号及 bios 版本众多,故无法详述)2、进入 windows 系统,如果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识别到刷黑的显卡,就比较简单。使用AtiFlash.exe-i        0确定显卡信息是否是输出卡,如果是,按照以下操作刷入备份的 backup.rom:AtiFlash.exe-f        -p        1 backup.rom3、如果不能识别刷黑的卡,可以卸载并重装驱动

网友:
Windows下刷AMD显卡的BIOS&简易救活教程
2016-12-27 11:04:40 by minertools 56721 0
前言1、刷 bios 前注 ...

多谢兄弟回复,可能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明清楚。这个显卡的BIOS刷写并无问题,我甚至用VBE7给显卡降了频。显卡开机画面正常,能够看到windows启动画面,但无法进入windows桌面,然后显示器就检测不到HDMI信号了。在DOS 状态下也会发生几分钟后用ATIFLASH -I找不到显卡的情况, 何解?

网友A:
加焊不稳定,估计要重植核心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稳定,估计要重植核心才行,

谢谢,看来要上个BGA返修台才行

网友:
今天在TechPowerup上另外找到一个BIOS, 重新刷新后问题解决,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附带上传该版BIOS, 显卡型号ASUS R9270-DC2OC-2GD5, 希望能帮到需要的人

网友:
测试结果正常

网友:
多谢分享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