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706二合一焊台温度调不上去

楼主(2019-11-22):
风枪温度120℃(最大挡),风速也慢,烙铁温度测量(最大挡)200℃。先开风枪开关,再开烙铁开关(未插烙铁),风机明显转慢,要停止似的。
烙铁温度、风速调节、风枪温度三个调节电位器都怎么都不起作用。拆开不知从哪里检测。请教大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应该有板载调节的,没有的话你量电阻是否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板载调节的,没有的话你量电阻是否变小了

BTA08一三脚并联个电阻,橙橙棕,就应该是330欧,我实际测量62欧,BT136一三脚并联电阻也是橙橙棕,实际测量170欧,能是这两个电阻引起故障?

板载没有可调电阻。

网友:
查来查去,最后是三个电位器失灵,换三介电位器OK。真是怪了,九年没用,电位器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