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昂达B75E主板图纸吗,这个故障是不是I/O坏了

楼主(2019-11-22):
主板不触发,测量3.3V,USB无短路,测量跳线帽2脚有2.8V电压,开机排针上有3.3V电压,测量电池旁边的共阴极二极管输出端有2.8V电压,晶振两脚电压有压差,在正常范围内,插上ATX电源,测量PCIE插槽的B10脚有3.3V电压,I/O型号是IT8625E,在论坛搜了一个85625E的引脚截图,测量I/O第一脚3VSB-1测量有3.3V供电,但是测量I/O的32脚3VSB-2和64脚3VSB-3电压都是0.05V,测量I/O的82脚RSMRST#有1.9V电压,我短接开关针,I/O第一引脚电压无变化,强制,强制上电以后I/O的第32脚和64脚电压都变为了3.3V,论坛的I/O图片上没找到接PWRBTN#的引脚,只找到一个72脚的PANSWH#,测量电压是1.8V有时候测量又变成2.0V左右,或者1.5V,之后越测量月低,找到一个76脚3VSBSW#,测量电压为3.3V,这个是不是就是PWRBTN#,现在是感觉PWRBTN#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没有高低高跳变该怎么测量修复

网友:
测量发现有个贴片电阻短路了,问一下4.67KΩ的电阻可以替换5.05的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