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不知道阻值怎么代换,

楼主(2019-11-22):
有个昂达B75E主板,不触发,测量发现开关针旁边有个贴片电阻击穿短路了,电阻一端为3.3V,另一端变成了0.7V,,没有电路图,不知道阻值大小,就是图片上这个R478电阻短路了,这种贴片电阻怎么替换

网友A:
问一下4.67KΩ可以替换5.05KΩ的贴片电阻吗

网友:
上拉电压的话,可以.  返正8.2K  10K  都是可以的.

如果电阻用来分压的,必须原值代换.或者算电压,二个电阻一起换.

网友:
电阻不一定坏.看看边上有没有电容,把电压拉低了.  或者找其他板相同位置的电阻换上去. 我说的是同是开机位置的电阻.

网友A:
我用蜂鸣档测量电阻,蜂鸣档响,不就是代表这个电阻短路了吗

网友:
电阻失效几乎都是电阻变大,而且用二极管档量电阻不怎么准

网友:
电阻击穿的没见过,断路的倒是经常有

网友:
先跑线两端是通向哪里在具体分析他的作用,不触发就先查那几大条件,论坛应该有例子

网友:
看是保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蜂鸣档测量电阻,蜂鸣档响,不就是代表这个电阻短路了吗

有电阻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4.67KΩ可以替换5.05KΩ的贴片电阻吗

电阻值大小差不多,应该可以!

网友:
查图纸,或同型号板量

网友:
是上拉电阻的差不多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蜂鸣档测量电阻,蜂鸣档响,不就是代表这个电阻短路了吗

电阻短路,很少呀

网友:
随便换一个,另一头空,接电,用万用表测

网友:
电阻阻抗是多少

网友:
要看实际作用,有的电阻阻值10欧或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