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404-NU到底是否带程序讨论贴

楼主(2019-11-22):
看到好多机器用1404-NU这个IO芯片  淘宝说剪板带程序的要35一颗  全新的片子10块钱左右一颗   为了验证到底带不带程序买了一个全新的片子15块钱到手 原机键盘有些键不能用 贴上新片子插电待机0.006板子的指示灯没亮(戴尔15-3559)  有待机电压机器不能触发  于是插着电没管它就去查别的资料了   等了大约几分钟回头一看  机器亮了  这片子到底带不带程序  欢迎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刚刚手册上看到一条说明  我粘贴过来Boot ROM
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the EC_ _PROC_ RESET# signal, the processor will start executing code in the Boot ROM. The
Boot ROM executes the SPI Flash Loader, which downloads User Code from an external SPI Flash and stores it in the
internal Code RAM. Upon completion, the Boot ROM jumps into the User Code and starts executing.

大致意思是说片子复位后自动从SPI存储芯片里读取数据然后保存到自带的存储里   所以刚换完不亮机不触发是正常的  自己拷贝数据中  拷贝完毕后会再次复位然后就可以正常触发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神们分享经验

网友:
不带程序

网友:
就是不带程序吧?你没刷都亮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应该带程序吧

网友:
能点亮,能触发,说明应该不带程序

网友:
还有待验证  1404-NU 这个芯片卖家都说有程序

网友A:
换完EC键盘好使了吗?

网友B:
说明这款是没有独立程序的,开机过好久才显是因为戴尔的这款机器或者说戴尔的好多机器都会因为拔掉COMS电池后上电要反复重启掉电好多次才会显示,也或许你这板子刷过BIOS,因为你没有配置新的ME文件所以亮机特别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这款是没有独立程序的,开机过好久才显是因为戴尔的这款机器或者说戴尔的好多机器都会因为拔掉COMS电池后上电要反复重启掉电好多次才会显示,也或许你这板子刷过BIOS,因为你没有配置新的ME文件所以亮机特别慢。

跟华硕的机器一样开机会从BIOS里读取程序初始化EC ROM

网友:
或者 程序通用

网友:
原来是不带程序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完EC键盘好使了吗?

键盘好了  之前ALT键  F1-F6 F8-F12还有Number这些键无效

网友:
能点亮,能触发,说明应该不带

网友D:
那键盘的那就用不了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键盘的那就用不了最后怎么解决的?

换了IO芯片   机器修好了  顺便测试下到底带不带程序  实验结果表示买便宜的全新片子即可   贴好片子上电别管它  它自动从外挂25上读取数据保存到IO内部存储里

网友:
应该是和BIOS公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好了  之前ALT键  F1-F6 F8-F12还有Number这些键无效

那就是EC导致的呗

网友:
后面的EC有些是可以自动从BIOS芯片中读取写入

网友:
35还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