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不开机

楼主(2019-11-22):
A1466 不开机 拔掉 排线 可以 自动开机 不 键盘问题

自动开机 键盘 按关机

网友:
发帖写具体点 这么写很难理解 ……

网友:
找图纸 重点看键盘开机电路是否有断路或者缺上拉电压问题

网友:
键盘 可以在 自动开机后 关掉机器

网友:
自动开机的

网友:
插电池自动开的

网友:
是啊 你这描述太简单了  也不跟帖,,让大家怎么帮助你,,插排线不开机 就重点查哪块都有啥信息拉低的就是喽

网友:
看下小板,电源充电灯的状态说下,键盘没问题不代表触摸板和触摸板排线没问题

网友:
有可能休眠问题

网友:
不明白说的什么原因,排线?哪里的排线,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开机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正常按键开机不开机,可以自动开机,但键盘可以关机。
这种问题大概率是开机前电压 3 5v 1.25v 0.8v什么的不正常 可能是pg信号断掉或者相关与门有问题 或者ACE芯片有问题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键盘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问题。 换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这帖子看的我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