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主板维修小白求助

楼主(2019-11-22):
怎么找出一个芯片的供电使能信号跟时钟信号,怎么确定它们是否有问题,/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看图纸找到它的工作条件,如果全部满足就是它自身问题,这个是需要学的

网友:
怎么找出一个芯片的供电使能信号跟时钟信号(芯片都有对应的白皮书 找资料就知道了 ),怎么确定它们是否有问题(这个需要根据芯片设计 综合判定了)

想学习可以系统的学习下,迅维网校也有相关教程

网友:
先找一套笔记本维修的视频教程学一下,然后找一个有图纸的主板对着图纸研究一下,慢慢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