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印丝6Y2A贴片5脚DC-DC芯片型号

楼主(2019-11-22):
如题!
DC-DC芯片:6Y2A是什么型号?
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A:
这种根本不需要查询属于什么型号。代换一大把

第一:你确认是DC-DC吗?如果输出脚没有连接电感,那它是一个LDO,而不是DC-DC

第二:输入多少V?输出要求多少V?

第三:测量哪根针脚是GND(如果存在两个GND,则有可能是GND,三个GND说明有短路了)

你先确认是DC-DC还是LDO再说吧

网友B:
拆了管子看焊盘分析一下,一般是5v转5v,或5v转3.3v。

网友:
TB搜索丝印+型号就出来了

网友:
打开http://www.smdmark.com/查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根本不需要查询属于什么型号。代换一大把

第一:你确认是DC-DC吗?如果输出脚没有连接电感,那它是 ...

感谢你的回复!
其实LDO也是DC DC的一种(当然,你说不同也没关系,但这个并非本帖讨论的内容),关键是,我想求助各位,这5脚芯片是什么型号?这是根据实物画出的图:

网友:
早就查过了,不是那种百度都能查出来还要到此发帖求助的小白

同时感谢4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了管子看焊盘分析一下,一般是5v转5v,或5v转3.3v。

此芯片因输入电压过高烧坏,输入脚5脚已对地短路约60欧,但输出脚1脚有输出(在输入5V时,输出也是5V?因为不知道此芯片型号,故无法判断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你输入5v输出也5v的时候芯片温度异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芯片因输入电压过高烧坏,输入脚5脚已对地短路约60欧,但输出脚1脚有输出(在输入5V时,输出也是5V?因 ...

看看输出接的后级是什么电路?大概看走线附近的芯片,然后如果能找到,就找这个芯片的电压输入条件,然后就可以找到各种代换产品了

封装SOT23-5的LDO太多了,固定输出4.x、3.x、2.x甚至1.x的一大把

如果没有办法跑到线路,用可编程电源,编一个电压(例如3.3V),大概200-300毫安然后测试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可以,就细调确认具体的电压,然后就可以找代换了。LDO固定输出的产品很多的,找不到你keyi 提供数据帮你找

网友A:
另外这种丝印规则,可以找找TOREX 的代理商咨询下,看TOP Maker丝印首位是6开头的LDO(SOT23-5)是否有符合规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种丝印规则,可以找找TOREX 的代理商咨询下,看TOP Maker丝印首位是6开头的LDO(SOT23-5)是否有符合 ...

找几天了,没有结果,花钱请专业反查印丝人士都没搞定!
后级除了到USB接口供电,还到S912主控电路、WIFI、蓝牙等电路,比较复杂。
从电路分析,可能是开关转换器?
因为不论是DC DC还是LDO,都应该有FB调节电路,这个没有,就5进、1出。但是如果只是开关器件,为什么5脚之前还接有一个P沟的MOS管做开关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几天了,没有结果,花钱请专业反查印丝人士都没搞定!
后级除了到USB接口供电,还到S912主控电路、WI ...

固定电压输出的SOT23-5,没有FB。也就是一般FB脚是NC,或者接地,或者高电平(也就是芯片内置FB了)

只有可调节输出版本才有FB(就是电阻分压电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电压输出的SOT23-5,没有FB。也就是一般FB脚是NC,或者接地,或者高电平(也就是芯片内置FB了)

...

说了半天都没用,来点直接的?
你根据目前提供的信息,直接给出型号不就得了?

网友:
可疑应该是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如2YL6。

网友D:
2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说的对!!!!!!!!!!!!!!!

你也说得对,可到底什么型号呢?

网友E(2020-06-19):
LDO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