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E 3 14 NM-A381

楼主(2019-11-22):
联想YOGE 3 14   NM-A381 今天正好修到这个机器,故障不开机,断开电池接上电源自动开机,怎么使用都正常的,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就不能触发了,拆机检查确实3.3V 5 V待机电压3.3 V 偏低。 遇到这样的话重点检查两个USB供电管 如图U8 和U101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右边的USB控制芯片坏了,找了一个相近的换上就OK了。谢谢楼主的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