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投影仪摔过,开机后屏幕发红不显示任何字

楼主(2019-11-22):
前几天接到一个投影仪NEC NP-M300XC,客人说是摔过的,插电不开机,拆出外面,量得无待机,拆出主板,发现最下层的电源板摔断了,飞线接好后,装上主板,可以开机,但开机是红的,无图像,如图5.按按键有滴滴的响,估计投影部分有问题,灯泡是亮的,三基色灯泡正常,过两天开机屏幕又变蓝色,如图6,等一会后,会慢慢变淡,如图7,投影仪我不太会修,有哪个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光路有问题,,。。

网友:
不出像,有条件换组液晶试机,看一下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造成无图像。
如果测试依旧的话,需要检测的地方要再多些。比如主板、接口、排线等。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吗?有四个小阴影,中问有一条线,不知是不是坏了

网友:
好像都没有一点图像吧,你按菜单,看有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吗?有四个小阴影,中问有一条线,不知是不是坏了

中间的玻璃体并不是整体,是由四个三角形棱镜组成的立方体,所以看上去会有重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