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V PRO 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9-11-22):
一块asus B85M-V PRO 主板无CPU供电       CPU EN电压1.04V正常,内存供电为1.5V正常,ME供电为1.05V正常,PCH桥供电1.5V正常,就是不出CPU核心供电。

网友:
换个电管试试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吗,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管理芯片的en

网友:
en有1.05V的开启电压呀,第一张图上己标明了,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AsP 1252一样的故障,装上cPu仍为核心电压

网友:
玄学问题。

网友:
不出CPU供电,需要查CPU供电产生的条件,EN只是一个开启芯片工作的条件
导致不出CPU供电的原因还有好多的吧~~~比如取样电路~~SVID~~保护电路等!!!

网友:
IC的vcc供电有吗?

网友:
很牛的技术,很好的技术,很新的经验

网友:
不出CPU 供电 ,说明CPU 条件不满足,才不出CPU供电

网友:
有可能u挂了,换u试试

网友A:
不知道bios能影响到无CPU供电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bios能影响到无CPU供电不

bios影响不到u供电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影响不到u供电奥

B85 不好说  100 系列以上  BIOS问题导致不出CPU供电的 还是经常有的

网友:
红色字体有点看不清

网友:
点根香试试看

网友C(2022-02-19):
我现在遇到一张问题一样的板,触发瞬间用示波器能测到1.7v核心供电,上不上U都能测到,瞬间后就无核心供电,搞了两天了,谁有ASP1252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