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 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1-25):
  机型 iPhone6  故障 不开机(迅维手机实地故障板)

  拿到板子后观察,进水贴纸已变红,CPU屏蔽罩和电源上面贴纸已经拆除。说明至少轻微进水。
  接电漏20MA左右,可以不用处理。触发开机,直接大电流达1A以上,这个电流很容易用松香法判断故障位置,应该好修。
  果然熏松香很快发现二极管D1501处松香融了,换掉应该就好了。  拆掉料板同位置拆一个换上。接电开机还是大电流!cpu吹爆了?周围吹爆了?再拆下D1501打阻值发现负脚对地短路。

查电路发现与C1505 C1530 C1531 C1513  FL2024相连 先把把一端接地的全干了。测量不再短路。

装回二极管装屏开机 电流偏大 跳开机了 屏幕一点反应没有 洗干净屏幕强光下看到苹果图标 无背光。

动的地方都在背光ic旁边  应该是吹爆背光了,求稳熏松香看看,确定是背光电源IC故障, 直接换一个ok。

  总结:类似于充放电管后端短路充放电管发热,拆掉短路元件后打下阻值为好。
           一路电路上拆掉滤波电容后,数量不满3个要补足,所以最好要补上好的滤波电容。

+ 10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