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奇怪问题

楼主(2019-11-22):
一台联想ideapad版号是dlade la-g241p

一开始接电待机0.03不触发 量3 5v都有

是amd单桥的结构

断电打各电感阻值没异常

然后开始查ec条件 kb9022的ec由于没有图纸参考了la-g161p的图纸 量kb9022条件acin lid ecrst avcc 没有异常 看这个图纸还有个ec-rsmrst是3 5v的pg过来的在ec100脚测量没有电压  找了一下没找到二极管 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板3 5v芯片不是很一样的  参考图纸是tps51125

这个板的3v芯片丝印是AWVAGI    5v  是AWWAHC不知道是什么确切型号 淘宝也没找到这两个是什么芯片

刚入行没多久,然后没思路就去刷bios刷了两个不行还是一样的情况  平时看论坛大神一些骚操作,突然想把3  5v芯片周围加热一下看看怎么样,因为ec刚好是在背面的 风枪吹了几下 然后通电电流0.46以为是触发上电了,手摸cpu发烫,上机测试还是一样卡在这个电流动都不动

再次拆下来又变成一样待机0.03 不触发,这时候手摸待机附近电流又上去 松一点又不行了 确定位置是88379这个芯片 遂烙铁补焊 再次上电一直电流定在0.46  手摸了一下板子待机附近有点烫,而且桥巨烫 开始怀疑是不是短路电流 桥背面电容挨个测量了没异常usb接口阻值正常 电流0.46的时候pl803 pl804有电压 1.14v 没搞明白这几个芯片具体脚位定义到这里有点懵逼,不知道接下来是个什么思路修了

网友A:
0.46电流测下别的供电看下,这个电流正常情况电压都会出了,没出就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6电流测下别的供电看下,这个电流正常情况电压都会出了,没出就是有地方短路了

应该是这样,看哪个供电没出按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