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560笔记本开机只有电源灯及风扇转维修

楼主(2019-11-22):
电脑是在一次U盘启动后,关机重启时,再也没有启动,出现故障为,开机电源指示灯亮,CPU风扇旋转,其它无反应。经过拆机插拔内存,更换内存等操作,均无反应,因为是开机全黑屏,BIOS的程序还没有到,主板又无其它肉眼能看到的故障,所以怀疑是BIOS出的问题,但是自己从来没做过芯片级维修,得益于贵论坛,竟然让我找的了BIOS程序,并且知道了有直接不用进系统就可以刷BIOS的设备。--------------在这里感谢坛子内的热心大师帮忙解答问题。

于是乎买了一套20多块钱的设备,刷这玩。

刷机过程中,用夹子夹BIOS连接始终不成功,最后没办法,用壁纸刀拆下BIOS芯片,刷机,同方K560的主板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2M一个4兆,但是发现刷写一个4M的开机连电源灯都没有了,而后又把2M的BIOS刷写后,焊接到主板,开机还是无反应,但是过了几秒,熟悉的清华同方标志出现了。 总结下经验, 可能只刷写2M的那颗BIOS,就可以了。

BIOS已经上传,并作了标记,W25Q16的芯片刷2M文件,W25Q32的刷写4M的文件

网友:
看BIOS文件有多大,然后看看芯片多大,对应刷相同大小的BIOS芯片不就行了。

网友A:
全民维修的时代,大家都能修电脑。楼主是修家电的?这焊接技术有点惨不忍睹啊!

网友B:
楼主能不能用恒温烙铁啊!高温有风险,焊IC要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用恒温烙铁啊!高温有风险,焊IC要谨慎!

自己的电脑修着玩,好坏无所谓,重在参与,有啥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民维修的时代,大家都能修电脑。楼主是修家电的?这焊接技术有点惨不忍睹啊!

修啥的也不是,没筷子,用铁棍,也得吃饭不是。啥也没有,小刀刻下来,铁棍粗的电烙铁 3毫米的焊锡,知足了!

网友:
楼主的焊工蛮好的哈

网友:
小刀刻下来,楼主真是个人才!

网友:
楼主的这种折腾的精神是不错的。

网友C:
用壁纸刀拆下BIOS芯片。。。。。。。。。。。。。。。。。

网友:
都是高手啊,这么简易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壁纸刀拆下BIOS芯片。。。。。。。。。。。。。。。。。

没镊子,没风枪,烙铁也不好用,只能用刀子断触点了,本来想着,小刀弄下来,不成就再买两个芯片的,才一块钱一个。

网友D:
楼主可以把刷写工具链接相关文章分享一下可以吗?某宝链接也给一下呗

网友:
原来bios是这么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把刷写工具链接相关文章分享一下可以吗?某宝链接也给一下呗

链接不知道合不合规矩,直接马云家搜吧,最便宜的就成

网友:
高手,有奈心,赞一个

网友:
楼主也是个人才

网友:
楼主的diy精神可嘉啊,胆大心细,能行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好用么,感觉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