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显卡故障导致电脑自检时反复重启

楼主(2019-11-22):
盈通5450显卡,插起通电主板点不亮,通过风扇可以观察出主板上电并且在反复重启,主板无故障,换显卡正常进系统。因此判断是该显卡故障,请问这种故障检查显卡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你看看我这个帖子,我觉得故障类似。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tml
(出处: 迅维网)
可以设定板载显卡开机,如果故障和我碰到的一致,可以刷显卡BIO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这个帖子,我觉得故障类似。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 ...

还没刷过显卡BIOS,有空学了试试,不过BIOS上哪去找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这个帖子,我觉得故障类似。华硕R9270开机不显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9228-1-1.h ...

270可以跑八万分呀?我的260X才跑六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刷过显卡BIOS,有空学了试试,不过BIOS上哪去找也?

仔细看看我的帖子,可以将BIOS保存下来,再改GPU主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我的帖子,可以将BIOS保存下来,再改GPU主频。

哦,我以为刷新的版本或者其它机型的BIOS也

网友:
刚打完金手指两面32对数据线的阻值,都在8百多,无开路、短路和阻值差异很大的现象,看来GPU没坏也不用加焊之类的了,晶振(13、14脚)阻值也没问题。

网友:
AB两面前11脚里的电源插脚也打了,没有短路、开路。

网友:
今天再次打值,确认了B8A9A10三个3.3V手指阻值只有150左右,应该是明显偏低。

网友:
没有HD5450的线路图,只有一点电子基础的我只有慢慢研究这个3.3V电源电路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