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池放电掉电

楼主(2019-11-22):
苹果a1398的笔记本,用电源开机没有什么问题,用电池开机,开机就掉电了,开机的一瞬间所以电压都出来了,出来就掉,电池换了两个了,充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的,哪位高手帮忙指导指导

网友:
具体来说,掉电还是要检查哪个电压掉引起的,你这个看看3.42和放电电路,没有示波器很难修这种问题。

网友:
查图纸 看电池放电电路充电芯片 是否有短路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