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NV 常见测试代码解释 及MODS测试指令

楼主(2019-11-22):
AMD NV 常见测试代码解释 及MODS测试指令

NVIDIA ERROR CODE.xls

网友:
高级货。。。。。。。。。。。牛B

网友A:
想问下楼主  我有张1060花屏  用什么软件能判断是哪个显存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楼主  我有张1060花屏  用什么软件能判断是哪个显存坏了呢

MATE
扫点 mats -e 5

网友B:
那和 mats -e 1 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B:
那和 mats -e 1 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1,只测试百分之一,5就是测试百分之五。

网友(2020-02-26):
买一套软件要多少钱?

网友(2020-04-27):
楼主,我有一张R9390花屏,请问用哪个软件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