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示波器维修苹果iMac2015年末a1418瞬间掉电

楼主(2019-11-22):
板号 820_00430_a cpu是sr26c 5250u 8g内存 集成显卡,无图无点 参考论坛820 00034 a图点

接电流表发现瞬间上电0.8掉电,掉电后还能正常触发,首先判断可能有供电短路打各路供电对地正常,无奈上手示波器
3v 5v和二级电压正常,重点抓s3 s0电压

发现内存和cpu同时掉电, 怀疑保护隔离问题,于是对比了vcore和12v公共点

发现蓝色vcore掉在黄色公共点之前,排除保护隔离问题
继续对比总线供电和vcore

蓝色vcore正常黄色总线供电有一丝异常 那就跑一遍时序吧,测得cpuvcc_pgood与pm_pgood_slp_s3正常并且过与门产生了pm_pgood_all,ec收到pm_good_all改名d的all_sys_pwrgd后也发出了smc_delayed_pwrgd,直接测试pm_pch_sys_pwrok也有,顺手也测到了pm_pgood_all过电阻改名的pm_pch_pwrok和apwrok,当pch收到pwrok和apwok后会发出pm_mem_pwrgd给cpu的sm_drampwrok同时读取bios,示波器测试bios有动作,直接测试cpupwrgd吧 示波器抓到1.05正常 剩下来就是平台
复位了

抓了几遍没抓到,感觉到了一丝不妙,论坛有这个机器的bios 刷了一遍无济于事,于是整个人都傻了,知道要干大工程了

你没看错 cpu是我用旁边的钳子拆下来的(全国承接钳子拆u工程),关键拆完还能用!

i3 4005测试正常,客户好说话,直接交差了,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加分不扣自己分,谢谢大家

网友:
很佩服你们说把板载拆了就拆了的工程师

网友:
你咋这样优秀!

网友A:
我有个疑问,这苹果的机器平台复位如果真没有的话CPU供电能出得来?这设计有点搞不懂。

网友:
这个绝对是个工程师,这个理论牛逼的不行

网友B:
你是换的U能收多少钱???风险也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这苹果的机器平台复位如果真没有的话CPU供电能出得来?这设计有点搞不懂。

这种4/5代单U的记得是先出CPU供电再出平台复位的,只要有开启就出供电了,2/3代CPU的有开启还需要SVID才出供电,这是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疑问,这苹果的机器平台复位如果真没有的话CPU供电能出得来?这设计有点搞不懂。

所有的机器都是先有cpu供电再有平台复位吧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试过加焊呀,直接就往死里干的那种

网友E:
示波器没比对出故障吧?没找出时序前的信号掉.

网友F:
我呢,本身是一个电脑维修员,所以随身带一把剪钳很合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没比对出故障吧?没找出时序前的信号掉.

对的 示波器发现供电都正常 跑时许发现没平台复位 结合一起才确定u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对的 示波器发现供电都正常 跑时许发现没平台复位 结合一起才确定u的问题

供电正常,就比信号,CORE比对S3,估计就出来了.

网友:
CPU 引起掉电?   太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正常,就比信号,CORE比对S3,估计就出来了.

高手啊。s3我抓过没拍照 还是跑个时许确定下再动u

网友:
佩服,这示波器用的6,可惜我没学会

网友:
给个 表扬

网友:
S_SMBDATA_MAIN,S_SMBCLK_MAIN电压及对地二级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是换的U能收多少钱???风险也太大了吧

换u收费1500,我不买u都是料板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试过加焊呀,直接就往死里干的那种

这种情况加焊没用。还有标压板载u也是加焊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机器都是先有cpu供电再有平台复位吧

没有喔,这里说的4/5代就是先有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呢,本身是一个电脑维修员,所以随身带一把剪钳很合理吧

难道这个CPU是你撬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正常,就比信号,CORE比对S3,估计就出来了.

平台复位是桥本身发出的,别的都正常了没平台复位也只能干看看了吧

网友:
现在修本本没有以前的耐性了,示波器几乎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u收费1500,我不买u都是料板拆的

买的U谁知道是不是好的,哈哈哈。我要换的话肯定也是拆料板,可惜还没碰到这种机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喔,这里说的4/5代就是先有CPU供电的

嗯?是你说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是你说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4/5代单U是先有CPU供电才有平台复位

网友:
我想咨询下这种CPU不用原型号的换也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