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图解拆机教程
神舟战神K610D 掉电问题 板号DA0TWSMB6E0

楼主(2019-11-22):
故障现象是掉电重启,不定时,有时候不到一秒就重复。通病是CPU供电复合MOS管坏,判断方法:1,可以用手同时摸四个CPU供电的复合MOS管,掉电时哪个发烫利害就是它坏,
2,四个CPU供电的复合MOS管都涂上BGA焊油,掉电时哪个管油烟就是它坏。
这个双管并联的,拆掉一个可以正常亮机哦。
cpu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
拆机文章版块请规范发图文并茂文章(图不少于5张,文字说明不少于50字)
请遵守本版块规则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