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

楼主(2019-11-23):
苹果手机不显示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6单板(迅维实地手机学习故障板)

故障描述:不显示

1、接电触发,电流跳变能开机,于是接屏测试,屏幕不亮也没有暗屏现象

2、观察主板没有进水痕迹,于是打显示座子对地值。发现显示座子+5.7V脚位短路。

3、测显示电源旁边电容与显示座子上面保险没有断线,换显示电源

4、换好装屏测试,发现电流突然从三四百跳到1A左右。不亮屏。仔细检测,发现背光电源底下二极管有点东西。清洗干净,二极管有松动迹象,直接办了。

5、换完装屏测试,强光下能看到苹果图标。检查二极管B装的到位,各路供电没有短路断线,只是对地值偏大,于是更换背光电源。

6、更换完,各路打值正常。装屏测试。机 亮 了。。

+ 10 + 5

网友:
二极管B装的到位

网友:
手机维修不错,,,,,,,,,,,,,,,,学习中

网友:
灯控坏了导致二极管脱焊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

网友:
二极管B装的到位了吗?

网友(点评):
哦豁 到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