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星 游戏本 可以开机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9-11-23):
今天送来一台V星 GE73V 开机可以进bios正常,重装了系统分别在sata硬盘和m.2 ssd都是安装过程很正常,但是重启后转圈几圈就死机了。

网友:
先装个纯洁版,然后一个一个装驱动,看看装到哪个会死机。建议先换一个官网的显卡驱动

网友A:
死机先换一个CPU试下,换了在确认主板

网友B:
昨天修了一台进pe都死机 换CPU解决

网友:
这种 基本是干CPU 了,更换CPU 见的多了

网友:
大概率都是CPU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这个故障我也遇到了

网友:
早上来试试,升级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还有待验证  1404-NU 这个芯片卖家都说有程序

网友:
基本凉了  CPU问题

网友C:
刷bios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
干BIOS先,这种重启不进的有不少是bios问题。

网友:
装个最新版本的系统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排除软件问题的话基本就CPU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了一台进pe都死机 换CPU解决

楼主换CPU的是什么本啊,赶紧分享一下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先换一个CPU试下,换了在确认主板

这个是板载的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可以了。谢谢大家

楼主多多试机看是否已稳定,有些会暂时好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换CPU的是什么本啊,赶紧分享一下宝贵经验

6700HQ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