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容上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9-11-23):
主板板号:MS-7862 rev 1.0
外星人X99主板,前天晚上好不容易搞开机了。
第二天想做个系统测试一下,结果死活不能开机。开关针短接后上电就重启,像是bios坏的样子。
于是就拿下bios重新焊接了 一下。
装上还是上电重启
然后只好重新测量下电路。
结果发现晶振两端都是0.37V
又上电折腾了一会,好了晶振一段电压2.69V,一段电压0!

无语了,只好拆坏晶振、 106这个是电容还是电阻不知道。反正料板上有都拆换了一下。
然鹅,还是一样,于是就搞谐振电容吧,换了一个没结果,换第二个悲剧了。
镊子夹着电容,手一抖,电容不见了

求助,哪里能买到这个谐振电容。
这个电容是白颜色的 0603的电容,标号是C18P50N

补充内容 (2019-11-27 08:55):
因为没有找到相关的谐振电容,所以这个主板暂时就搁置了,很郁闷。
前面几位老哥都说从料板下,手上几块料板的晶振类型都不同
在淘宝上逛了几圈,0603的电容很多,NPO类型的较少,能否直接用于晶振的都没说清楚

网友:
另外小白求助下: 这个电容标号C18P50N 是怎么理解 。

网友A:
C代表类型为电容是吗? 18 代表是18PF  50 代表耐压50V N代表电容类型为NPO

网友:
随便找个坏主板,拆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搞维修不会没有料板吧?

网友:
料板上面拆啊,我都是拆的换

网友:
淘宝应该有的吧。多找找应该是有

网友:
这个谐振电容 只要找一样型号的晶振的电容  都差不多的   要是不放心 就找一样桥旁边型号一样的晶振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代表类型为电容是吗? 18 代表是18PF  50 代表耐压50V N代表电容类型为NPO

你已经知道电容的尺寸、容量、耐压,就可以在淘宝上买了,直接搜贴片电容,颜色不需要一模一样的,几块钱100个。

网友:
在其它坏主板上拆下来

网友:
相同料板拆一个,或者差不多的试试

网友:
这个是32.768khz实时时钟晶,主要用来给桥的rtc电路提供频率保存时间,

网友:
随便找个坏主板都有吧

网友:
这维修个啥,电容都没有?                               起码得备片料板吧

网友:
这个都是料板上  同一位置 卸过去用的

网友:
板上多了去,在板上拆就可以了

网友:
晶振边上白色的随便拆下来,吹上去就可了!

网友:
找料板,相同晶振的都通用

网友C:
最好找料板,你修东西没有料板的么

网友:
RTC晶震边上的谐振,你去别的板子上拆一套么好了,是晶震 电阻电容 一套搬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白颜色的 0603的电容,标号是C18P50N,旧板上拆

网友:
就在坏主板上相应位置找

网友:
淘宝了,,要不料板拆一下,料板也有图纸的话查找一下应该有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维修不会没有料板吧?

料板有的,就是晶振不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找料板,你修东西没有料板的么

料板上的晶振是金属外壳的,这个主板上的晶振是塑料的,型号不一样啊

网友D:
一般拆料板上劲振的

网友:
找个主板相对应的位置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拆料板上劲振的

想请教下,从别的不同型号的主板上拆一套下来也能管用吗?
比如说我现在修的这个主板是X99芯片组,料板有一片B150芯片组。拆过来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直接从台式机主板上拆个过来都可以的啦。把台式机的晶振拆过来焊上有用的那两个脚都行。都是32.768晶振嘛

网友:
谐振电容是一对的,大小一样,19P左右的换上去就可以了,料板上多得很

网友:
随便一款板子32K晶振旁边找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