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 这个什么情况 戴尔5567不识别电源瓦数

楼主(2019-11-23):
PSID是3.5V,PL2端是3.07V,PQ5的1脚是3.6V,按照正常是5V,以为是PQ5漏电,直接翘起没用,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是原装电源吗 跟机器的标配的瓦数吗 不能充电还是咋的?写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原装电源吗 跟机器的标配的瓦数吗 不能充电还是咋的?写清楚啊。。。

用的原装电源,替换多个了,BIOS下电源瓦数是不识别,系统里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PQ6换过没有?

网友:
重点查psid线路

网友:
PSID是信号 ,它测量为3.3V,只能说明上拉电阻正常,,

网友:
PQ5一脚不正常,你已经断开PQ5,为啥不断开PD6看看

网友:
查中间针的电路

网友:
写个BIOS试试看呀.............................

网友:
看一下ec带不带程序  代刷一下ec

网友:
这种细致问题,只能理论大师可以分析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原装电源,替换多个了,BIOS下电源瓦数是不识别,系统里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不识别电源肯定不充电的

网友:
不是和手机一样,绑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