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01A不触发,没cpu供电,不认硬盘

楼主(2019-11-23):
嘿,靓仔这么早啊,会修笔记本不咯?
不会修。
我坐这干嘛呢

你这靓仔挺幽默,来帮我看一下我这华硕笔记本怎么了,昨晚还是好好的,今天突然开不了机。

接过来通电不触发,拆机一看,EC换过,bios刷过。

老板你这已经修过的啦?估计没那么快哟。

没修过,绝对没修过,昨天都还是好好的,怎么可能修过呢。

行行行,那可能我看错了,你把CPU,内存,硬盘拍个照片吧,顺便屏幕水笔写个字。留个电话我修好了通知你。

可以,你帮我抓点紧啊,我急着要用

------------------------------------------------------------------------------------------------------------------------------------------------------------------------------

不触发,EC,bios都干过了,那还有啥考虑的,直接干桥呗。但我当时挺闲决定再测一遍南桥11个待机条件就当复习一下了。
没想到测到RTCRST#电压偏低只有0.8,换掉电容恢复3.3v,捡钱捡钱。

顺利触发上电0.17,没跳动,明显没跑码,恩?还有问题?

测量全板电压发现CPU电压没出来。芯片的供电开启正常,svid没波形,导致无输出。一想到BIOS也会导致没cpu电压的情况,而且之前被刷过的。果断刷上我备份的开机秒亮bios,结果还是一样。难道cpu挂了?还好拍照了。换上淘宝7块钱买的测试cpu,还是没电压。

捋一下思路,打开维修手册看一看为啥这cpu不发出svid呢?

有资料就是好,一看就明了,cpu收到南桥发来的H_DRAM_PWRGD和H_CPUPWRGD之后才会发出SVID控制芯片发出电压。追查这两个信号

H_DRAM_PWRGD,0.051,也就是没有电压,难道南桥挂了?再测一下H_CPUPWRGD

也没电压,但是测量这个的时候我发现,C2501电容下面那个电阻有被磕碰掉?的痕迹

对着点位图发现是一个390Ω误差1%的精密电阻,一端直连CPU一端直连南桥。信号是PM_THRMTRIP#。cpu那一端电压1V左右,南桥那一端没电压。
PM_THRMTRIP#:热断路信号,当cpu温度过高时拉低此信号通知南桥,南桥通过拉低H_DRAM_PWRGD和H_CPUPWRGD来关闭SVID,从而关闭cpu供电。
说实话,要不是这电阻刚好在H_CPUPWRGD电容下面,我还真就忽略掉了,可能就要误杀南桥了。

料板上找一个一样的地方的电阻补上,顺利开机。装起来发现认不到硬盘?卧槽,有这么多问题吗?又拆出来量了一下硬盘的供电3V5V都有。机械硬盘也已经转起来了。忽然想到那个被撞掉的电阻?会不会不止撞掉一个呢?拿着放大镜一圈搜索,果然发现目标。

R2010,SATA_COMP,这个我有映象船老师上课提过,南桥sata模块偏置电阻,也是个精密电阻,不正常会导致不认硬盘。当时还拿手机拍照了,不过拍了从来没看过就是了。料板补上电阻,顺利开机进系统。

 会员1164837300鑫豆2023-11-30 17:45
 会员499442元2023-7-16 02:53
 会员11312842元2023-3-20 10:01

网友:
思路清晰,过程详尽,学习了

网友A:
估计是上家报价客户不修,故意取件吧

网友B:
电阻被磕掉了都看得出来,厉害

网友:
本来就是个不触发吧,上家没修好还整出了别的问题,精华即将诞生,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被磕掉了都看得出来,厉害

这个电阻要是没看到的话,肯定又是怀疑人生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上家报价客户不修,故意取件吧

看起来应该是不触发上家没修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要是没看到的话,肯定又是怀疑人生的节奏

要是这个电阻隐蔽一点我估计要干两个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人为的。不可能是磕掉的,没有这么准确的磕掉让你苦恼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这个电阻隐蔽一点我估计要干两个桥

执着                          是我也这么干

网友:
这是 高手哦

网友:
掉了元件。还是别人拆的

网友:
电阻被磕掉了都看得出来

网友:
这两个电阻绝对是人为搞的

网友:
有学习看点位图的资料吗 ,想学

网友:
上家功夫可以嘛

网友:
这思路透彻    有图就是好修

网友:
这技术加细心,感觉还真是很有技术的人搞得小动作啊

网友:
有些客户就是这样,死都不承认在别家修过的,有时候只能信客户一半,特别是拆过的机器,修起来问题特别多些,二修机,就是太郁闷。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用到来取

网友:
楼主技术牛B呀............

网友:
修理是细心活

网友:
加分收藏了。看似简单,维修起来其实很麻烦

网友:
所以说修主板前先看下有没有少件

网友:
老司机,学习了

网友:
看那个样子应该是上家不小心弄掉的,如果是故意搞个故障就脑壳痛嫩

网友:
不会修我坐这干嘛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楼主您好,关于南桥待机的11个条件能麻烦叙述一下吗?
-------------维修小白留
短笛魔王喵帕斯
1897877
详情

网友:
高手,有奈心,赞一个

网友:
大神技术好,慧眼如炬。

网友:
这明显就是二修机了,客户怎么那么吹没修过呢?

网友:
这个毛病是看出来的

网友:
不错,观察的挺仔细,发现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误杀南桥

网友:
没修好还整出了别

网友:
你这靓仔挺幽默

网友:
有图就是好修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明显就是故意碰掉的!!楼主心细活好!赞~

网友:
同行做了技术保护,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关于南桥待机的11个条件能麻烦叙述一下吗?

                                               ...

网友:
非常感谢迅友提供的资料,小白不胜感激

网友:
EC、南桥、BIOS三把斧。

网友:
修这机器 费眼睛。。。。。。。。。。。。。。。。

网友:
二修不容易啊!厉害

网友:
本来就是个不触发吧,上家没修好还整出了别的问题

网友:
沉浸在一声声靓仔中。。无法自拔

网友:
华硕的主板越来越难修看

网友F:
嘿,吊毛,修机不

网友G:
前几天给戴尔换IO的那个板子就是别人搞过的   特么的还做了故障  南桥晶振的电阻被换成了0欧的  bios的5脚线路被割断  排除问题后换了IO芯片键盘上不能用的键可以用了   但是显卡是坏的  断开显卡供电改集显交付完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给戴尔换IO的那个板子就是别人搞过的   特么的还做了故障  南桥晶振的电阻被换成了0欧的  bios的5脚 ...

那你这个可太狠了,还好技术好给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嘿,吊毛,修机不

不修,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个可太狠了,还好技术好给修复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最讨厌给做故障的了  排起来很费劲  还可能修不好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学会分析和反推,王道

网友(2020-01-06):
认真的人。。。。。。。。

网友:
电路分析的好,点赞

网友(2020-04-13):
ASUS本好垃圾啊  学习一下经验 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