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10L无待机维修。版号:X550LD REV:2.0

楼主(2019-11-23):
型号:华硕R510L无待机维修。版号:X550LD REV:2.0

维修:收到机器接上电流表看无待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拆出来主板上电首先测量公共点无电压,测量保护隔离管短路,把隔离管拆掉测量主板不再短路了,拆掉的隔离管是开路的,从料件主板上拆一个换上去,保护隔离过了,也有待机了,开机顺利一路亮机。【更换的隔离管为N管,各位工程师请不要换错了】发此贴只为让各位工程师参考使用,不喜勿喷。另外把此次维修使用的点位图和点位图软件,也上传上来供各位工程师使用,【下载前请对准图片上的版号和型号,避免出错】

X550LD_2.0点位图 FZ格式.rar

网友:
隔离管击穿的吧。轻松秒杀的了这种

网友:
大部分短路公共点短路都是管子电容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