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大神呀,这个在主板中起什么作用?死机和他有关系吗?

楼主(2019-11-23):
lattice LC4064v。1.LC4064V在主板起什么作用?
2.还有这款工控电脑主板很喜欢死机蓝屏。不定时死机、卡屏蓝屏。好的一两个月没事,不好的用了几分钟就出现死机、蓝屏了(BIOS界面也一样)。外发维修也不稳定。(我南桥北桥都换过了也不行,难不成真的是板载内存的锅?)

网友(点评):
蓝屏的机器,排除硬盘问题和系统问题外,无非就是内存,供电,可以通过蓝屏代码找下思路,也可以用RST跑下内存看看是不是内存问题,如果内存问题,定位故障颗粒换就是了

网友:
如果能解决问题,有酬谢哦!o(∩_∩)o 哈哈

网友A:
你这主板有些年岁了,钽电容倒是挺多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 , 死机  蓝屏  这种问题 看一下各个供电滤波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板有些年岁了,钽电容倒是挺多

是啊,电容全部换新的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 , 死机  蓝屏  这种问题 看一下各个供电滤波有没有问题

CPU内存、桥附近的PWM电路的元件差不多换完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内存、桥附近的PWM电路的元件差不多换完了。也不行!

用示波器  , 看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  , 看波形啊                                                                              ...

领导,我这没示波器呀。只能代换法,

网友D:
楼主啊,板上的电容先看看有木有鼓包的啊。/

网友D:
上面芯片去网上查下它的作用啊,楼主。兰屏感觉与它关系不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板上的电容先看看有木有鼓包的啊。/

电容全换玩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芯片去网上查下它的作用啊,楼主。兰屏感觉与它关系不在啊

可编程逻辑器件!

网友E:
下一步就该轮到内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就该轮到内存了。

这应该是最后的做法,但这是板载内存,换有难度!

网友F:
蓝屏代码多少就懂得是啥原因就干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蓝屏代码多少就懂得是啥原因就干哪里!

打错了,,这个蓝屏只是屏幕直接变全蓝色或全灰色或黑色,什么东西都没有提示!或者屏幕卡住了,什么都动不!

网友G:
我觉得 蓝屏死机的可以理一理思路 大芯片都换了 就要找规律 在什么特定的时候死机 按压主板某些地方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 蓝屏死机的可以理一理思路 大芯片都换了 就要找规律 在什么特定的时候死机 按压主板某些地方 看看

这个要上电后试机,有时候几小时死机,有时候一两天死机。不定时,所以才难追查!

网友:
怎么维修不好搞呀,集成度越高,难度越高。

网友H:
蓝屏代码查一下咯,估计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I:
20年前的  换新主板把

网友:
我也很绝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块板值几个钱?值得深究吗?你是维修热爱者?还是面包更重要?

我在工厂专修这的,每天有十几二十台送来,量太多了,修不好,压力大啊

网友:
应该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20年前的  换新主板把

批量性的,量多,不能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死机了 CPU范围地方

你觉得是往CPU供电或信号的方向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蓝屏代码查一下咯,估计板载内存问题

说错了,他是屏幕全蓝或全黑了,鼠标键盘灯常亮,不能切换。有时候画面卡死!断电后又可以用!然后不久又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蓝屏死机故障不好确认,得请来 波波测一下 各路电压   说不定是32K 晶振不良   或CPU 供电 ,没波 不好 ...

没测波波的玩意,我也很绝望啊。

网友:
看着像io啊

网友:
旁边的才是 联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屏幕全蓝感觉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很显是CPU供电不稳啊,看黄总的回复

网友N:
引用 网友C:
CPU内存、桥附近的PWM电路的元件差不多换完了。也不行!

直接告诉你吧,有问发个红包买烟抽,CPU附近那些黄色的电容去网上买最好的进口黑色的电容换,或者笔记本主板上拆,基本能好。修广东山寨的笔记本电脑多了,这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他是屏幕全蓝或全黑了,鼠标键盘灯常亮,不能切换。有时候画面卡死!断电后又可以用!然后不久又 ...

把黄色的电容全部换成330UF的,我保证好的可能性有八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他是屏幕全蓝或全黑了,鼠标键盘灯常亮,不能切换。有时候画面卡死!断电后又可以用!然后不久又 ...

包括北桥边上的那些黄色的钽电容全换掉。

网友N:
等楼主给我买烟抽

网友A:
没想办法 弄份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N:
直接告诉你吧,有问发个红包买烟抽,CPU附近那些黄色的电容去网上买最好的进口黑色的电容换,或者笔记本 ...

把这些圈里面的黄色钽电容全换成新黑色的钽电容吗?我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等楼主给我买烟抽

我们厂这种板有新旧两种,新的打有黑胶,旧款就没有黑胶,旧款没打黑胶的就没有死机情况,非常稳定!所以我就日了...

网友C:
我们厂这种板有新旧两种,新的打有黑胶,旧款就没有黑胶,旧款没打黑胶的就没有死机情况,非常稳定!所以我就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办法 弄份图纸?

这是定制的,找不到,网上它的资料少的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 蓝屏死机的可以理一理思路 大芯片都换了 就要找规律 在什么特定的时候死机 按压主板某些地方 看看 ...

没有特定时间,随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这种板有新旧两种,新的打有黑胶,旧款就没有黑胶,旧款没打黑胶的就没有死机情况,非常稳定!所以我就日了...

有效果给老哥买包中华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板有些年岁了,钽电容倒是挺多

整个论坛数你最坏,什么东西都是说得含含糊糊的,你直接说出来好了让楼主给你发个红包不就得了,他如果不发,以后再想让人帮可能就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整个论坛数你最坏,什么东西都是说得含含糊糊的,你直接说出来好了让楼主给你发个红包不就得了,他如果不 ...

钽电容还是靠谱的,我只是称赞板子做工好,楼主也早已地毯式扫过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这种板有新旧两种,新的打有黑胶,旧款就没有黑胶,旧款没打黑胶的就没有死机情况,非常稳定!所以我 ...

跟你黑不黑胶没有关系,只跟你们工厂采购的元件质量有关系知道啵?我也在工厂做过,采购是要吃回扣的。

网友:
还是买个好的电容表把拆下的电容都量一下,不然就弄个电桥 ,一般内存问题,跑点游戏,有问题应该就会暴露出来的

网友:
内存供电查一下,不行提高一点点(0.1V).第二就是看那个东西发热比较大.有没有虚焊的可能性.像你这种的情况.有好板对比.能在现场测试.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最后的做法,但这是板载内存,换有难度!

把旧板上的内存搬过来

网友P:
换全板所有晶振,显示异常、不稳定和这个也都有关系!

网友Q: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最后的做法,但这是板载内存,换有难度!

板载内存很好换的,风枪分分钟日下来,不行就用司利登大炮。你可以把球植在板上,也可以植在内存颗粒上。焊的话先加热主板,芯片沾点焊油直接往上面扔。有铅的很容易就焊上去。。焊这个比QFN容易多了!

网友R:
内存用软件测啊,memtest

网友:
引用 网友O:
把旧板上的内存搬过来

内存是BGA封装的,搬下来要重新植球,我这没工具,我考虑要不要买全新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内存用软件测啊,memtest

我试试把,他是专用系统,第三方软件不给运行,我gpedit.mscpojie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Q:
板载内存很好换的,风枪分分钟日下来,不行就用司利登大炮。你可以把球植在板上,也可以植在内存颗粒上。 ...

没植球工具。 实在不行就买全新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换全板所有晶振,显示异常、不稳定和这个也都有关系!

还有这操作?

网友:
换这4颗吧!!!!!

网友:
维修人员的烦恼啊

网友:
估计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S:
看你什么工具都没有,别搞了,直接判断PCB不良,反原厂

网友T:
换个电源吧!我猜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T:
换个电源吧!我猜的。呵呵

由外置24V开关电源提供的,电源是没问题的,换了很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看你什么工具都没有,别搞了,直接判断PCB不良,反原厂

有BGA返修台

网友:
怎么维修不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C:
没植球工具。 实在不行就买全新的试试!

内存颗粒就那几个点还要植球工具呀???

网友U:
听起来很像是内存的问题,板载内存就这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内存颗粒就那几个点还要植球工具呀???

一个内存芯片(型号H5PS1G63JFR)84个球,共八个内存芯片。84*8=672个球。我植球技术还没成熟!

网友:
还在找旧板替换排查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S:
看你什么工具都没有,别搞了,直接判断PCB不良,反原厂

这是机器设备上工控电脑主板,用了5年以上了,过保了!而已量大。只能硬着头皮搞!

网友:
引用 网友U:
听起来很像是内存的问题,板载内存就这么麻烦

主要是内存贵,不然自己出钱买。而且我只是拿固定工资的。在公司买东西都要申请上报,一层一层。流程太长!不好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U:
听起来很像是内存的问题,板载内存就这么麻烦

如果是那种直插的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机器设备上工控电脑主板,用了5年以上了,过保了!而已量大。只能硬着头皮搞!

前期麻烦 屡清楚了  就好 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期麻烦 屡清楚了  就好 修了

是啊,所以找网上的大神看看有没有遇到过,或者给点思路!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问题修好了么

网友:
还没有,做了几个动作,还在测试排查中!

网友V:
重新植株内存吧,一个一个的试,要是能搞好就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重新植株内存吧,一个一个的试,要是能搞好就赚到了

刚下单,坐等收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内存芯片(型号H5PS1G63JFR)84个球,共八个内存芯片。84*8=672个球。我植球技术还没成熟!:loveline ...

很好值的,看来你是没有用手植过南桥和CPU,这区区600多个球算什么呀?而且还是0.5的锡球。你拿4个颗粒摆成一个正方形,抹一层薄薄的焊油(一定要薄,越薄越好,只要能稍微粘住球就行,如果抹多了一会加热焊油流动球会跑到一起)。
然后把锡球分批倒在差不多的点位上(目的为了是减小你推球的距离)。然后用根牙签(可以用镊子,但是个人觉得牙签最方便,效率最高最省力)把球一个个推到焊点上,多余的推掉不要就行。
加热的时候开始要注意观察焊油有没抹多,球会不会流动。可以把风枪放高一点,风力最小,先预热一下。

学会手植内存芯片也是很关键 的,很多小的芯片都是BGA一般都不可能备植球工具,比较macbook的SMC这些!~祝你好运!~

网友C:
这就是我说的白屏和蓝屏,没有故障代码的那种!屏幕全白或全蓝!

网友W: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我说的白屏和蓝屏,没有故障代码的那种!屏幕全白或全蓝!

这是没有信号输入了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这种板有新旧两种,新的打有黑胶,旧款就没有黑胶,旧款没打黑胶的就没有死机情况,非常稳定!所以我就日了..

我很明显的看到两块板子在CPU座子的左下角有两个钽电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黑色的两个,这种有问题的是两个黄色的钽电容。楼主一直不回我的话,我说的让你换电容究竟有没有效果?为何避尔不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我很明显的看到两块板子在CPU座子的左下角有两个钽电容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黑色的两个,这种有问题的是两 ...

换了,还是不行呀!我把整个板的钽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我现在买了内存和植球工具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是没有信号输入了吧

这个真没注意。

网友X:
你这个都没点亮,给你一个思路吧,修过这种板好几块,这种问题IO坏的有一定的几率,如果备有IO或好的拆机IO可以试一下,还有你们都在谈板载内存问题,这种板载内存修到很少有坏的,不是确定内存的话先不要动内存,内存坏也不是这种现象,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搞不定的板可以发给我,我帮你修起来

网友:
这个明显是cpu周边的问题,看一下bios里有没有报错记录。不要动内存,内存的故障一般是蓝屏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还是不行呀!我把整个板的钽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我现在买了内存和植球工具回来试试!

看看Vga输出前端有没模块接口芯片,如果没有重点还是查CPU供电,明显这种是供电出问引起北桥无视频输出了,查1.8V电压T和2.5V是不偏高或者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这个都没点亮,给你一个思路吧,修过这种板好几块,这种问题IO坏的有一定的几率,如果备有IO或好的拆机IO ...

这是公司的板子,进出都要安检。带不出去!我们修不了的都是由公司采购部自己联系其他公司维修,我们不能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的 IPONE11拍的,可能清晰点!

查板载集成显卡和周围的电路。

网友:
拿一片板子出来 用,低酸低碱的 洗板水洗洗,仔细洗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还是不行呀!我把整个板的钽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我现在买了内存和植球工具回来试试!

不是电容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Y:
换桥吧》》》》》》》》》》》》》》》》》》》》》》》》》

南北桥全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全板电解电容、钽电容全换完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板电解电容、钽电容全换完了,也不行!

建议你把换过的列个清单,也好别人指导

网友V:
楼主有最新消息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有最新消息了没

好像是晶振!测试中。。。

网友Z: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这个蓝屏只是屏幕直接变全蓝色或全灰色或黑色,什么东西都没有提示!或者屏幕卡住了,什么都动 ...

屏幕坏了也会全部蓝或者全部黑,楼主你屏幕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Z:
屏幕坏了也会全部蓝或者全部黑,楼主你屏幕换了吗,

我这是台式机。。。

网友(2020-01-04):
已做动作,内存暂时还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