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反复重启

楼主(2019-11-23):
通电后反复重启不亮屏,插上测试卡,显示15,复位灯也不常亮。检测了一下并没有短路的地方。最后死马当活马医的加焊了一把南桥,成功亮机。

网友:
可以上亮机图

网友A:
瞎几把乱搞,还会返修,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修到问题上面....

网友:
感觉你这个桥迟早还是要换

网友B:
桥要是一焊 ,主板快死了

网友:
楼上的这么吓唬人

网友:
最好植球,当然加焊的好还是能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没啥用 桥坏了

网友:
15一般和内存有关,一般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根本没处理到问题所在,返修率99%

网友:
都是高手,小白观看

网友:
方向错了   电压不测直接桥我也是服了

网友:
流弊流弊,厉害了

网友:
直接弄桥就好了吗?

网友:
请问一个12伏 对地阻值是好多哦。我这个主板只有,对地阻值150偏低好多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几把乱搞,还会返修,这是回光返照,没有修到问题上面....

帅哥指点一下,我一块华硕也是反复重启很多次才亮机,亮了怎么用都是正常的,不插内存不重启,应该是跑完内存到显卡就重启。

网友:
B85很少虚焊的,除了进水受潮RTC电路不触发,几乎不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要是一焊 ,主板快死了

笔记本做了桥没事 为什么台机做桥就快死了呀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出问题了,导致档15,加焊PCH可以,就怕BGA温度不行导致虚焊,几天或者个把月就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