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维修失败系列之 清华同方21.5亮红灯

楼主(2019-11-23):
一直亮红灯,无图像。
刷BIOS无效。
拆下驱动板

测量如下:

主芯片发烫,怀疑击穿

从报废液晶驱动板上摘了一个RTD2270换上

上电,还是亮红灯,手模芯片,发烫

开始量周边元件,把主供电周边的电容,
一个一个摘掉

摘掉图示的小电容后,短路消失。
上电,芯片不再发烫,主供电1.8V恢复。
接上屏试,出图像,但是图像显示不细腻,有毛刺。
估计换的TRD2270有问题。
那个本身就是料板,也可能没有焊接好。
就把原来的主芯片再焊接回去。
风枪吹下,用烙铁拖了一下焊盘,悲剧发生

原因可能是风枪温度过高
完球了。
淘宝订购驱动板。
这种小蜘蛛腿,真的不好焊。
我是用风枪直接吹上去的。
以前试过用烙铁,会连锡。

网友A:
同一款造型驱动板亮红灯没有解决,你买的那一家板发链接我买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款造型驱动板亮红灯没有解决,你买的那一家板发链接我买一块

淘宝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3790587526
我刚订购的,驱动板估计后天才会到。

买了5个小电源板,4个驱动板
经常修到这种清华同方或者现代21.5,就多备一些。
小电源板体积比较小,可以用来维修老显示器代换用。

网友B:
焊功还没有到家哦,继续练焊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功还没有到家哦,继续练焊接。

是啊。我焊接这种蜘蛛腿,基本没成功过。
不是连锡,就是焊盘脱落。
看到这种网卡 声卡 蜘蛛腿,就发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焊接这种蜘蛛腿,基本没成功过。
不是连锡,就是焊盘脱落。
看到这种网卡 声卡 蜘蛛腿,就 ...

估计你修电饭煲就还可以,没有这么密的焊点,随便哪个主板,笔记本都是这样的芯片啊,这个是肯定要100%焊接成功的。加倍努力哦。

网友D:
可以飞几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飞几根线,,,

谢谢提醒。还真是!!可以飞几根线救活。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修电饭煲就还可以,没有这么密的焊点,随便哪个主板,笔记本都是这样的芯片啊,这个是肯定要100%焊 ...

我不修电饭煲。那个不挣钱。
存的有学习教程没?给我搞一份。
修笔记本的,修主板的,比较新的。
我要加强学习了。

网友:
这个直接换板子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焊接这种蜘蛛腿,基本没成功过。
不是连锡,就是焊盘脱落。
看到这种网卡 声卡 蜘蛛腿,就 ...

连锡就加焊膏,我焊io,声卡之类的都这么干

网友:
显示器的这个容易焊盘脱落吧 温度过高, 笔记本还好

网友:
焊接时,风枪温度过高了,而且也加热过急了

网友:
看看拖焊的视频教程,再练几回就能掌握了,加焊油,温度合适,焊锡就会跟着烙铁跑

网友:
这个用风枪可能还要隔热呀。

网友:
温度搞不好了就这样,我也出过这种问题,下次调低些吧。

网友:
这种焊盘脆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