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3014T 不开机 求助中

楼主(2019-11-23):
DELL-U3014 插上220V电源后 按开关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

测量发现电源板只有一组5V电压  没有其它电压输出
没有思路路

网友:
没有开机,就没有其它电压,,,,

网友:
没有同行修到过这台机器的吗

网友A:
目前,你这只有待机电压,,,其它电压还没有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你这只有待机电压,,,其它电压还没有出呢

请问 这个故障从哪里入手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这个故障从哪里入手  指点一下。 谢谢

驱动板加上待机电压后,按开关后,驱动板会送出主电压开启信号,使电源板的全部电压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