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11H4-AM V1.1主板BIOS

楼主(2019-11-23):
    修好的机器,原机备份的

ACER H11H4-AM V1.1.zip

4.39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0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备份的没用的,必须通用的ME,我备份好几个的,都不能互相刷,只能用的原来的主板上面,没用的备份

网友:
工厂的,全新可用!自己实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没用的,必须通用的ME,我备份好几个的,都不能互相刷,只能用的原来的主板上面,没用的备份

第二个是全新的,你试试!我自己的主板测试是OK

网友:
还是不行,2个我都测试了, 无从下手

网友(2020-01-03):
好用。第二个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2020-03-02):
ACER 点位图 原厂bios 图纸找我 微信:lichunxin680519

网友:
直接和客户说cpu坏了没有修的必要,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B:
您好,我的主板是h11h4-am,开机有romstar,bios版本是r01-a2r,请问可以刷你的bios吗,我昨天已经下载了你的bios,还请问,你上传的这个有没有带还原?谢谢,如能提供刷bios软件就好啦。。。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主板是h11h4-am,开机有romstar,bios版本是r01-a2r,请问可以刷你的bios吗,我昨天已经下载了你的 ...

你好。这个是用编程器备份和刷机的,没有编程器不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