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奇怪 不亮机问题

楼主(2019-11-23):
原以为 是 不开机 现在发现 只有在 不装小板排线 插电源 情况下 是自动开机 可以正常进系统 。其他情况下 单插电池 排线 装不装 都是不亮 风扇 一直转 电池和电源 一起也不行 电池 换过了

网友A:
不装小板排线能开机,那就先换个小板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小板排线能开机,那就先换个小板看看先

小板 换了 不行

网友:
不开机就按不开机的条件查,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先查SMC的工作条件,供电PP3V42_G3H和PP3V3_S5_AVREF_SMC,时钟和复位SMC_RESET_L

网友(2019-12-29):
那换小板的连接排线呢 ?  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