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V星开机显示器右下角显示99、USB全无效的不完美检修,Z77A-G45、MS-7752

楼主(2019-11-23):
V星主板Z77A-G45(MS-7752 REV1.1)开机显示器右下角显示99、并且USB全无效。

先上板号图:

按以往维修V星这种右下角显示99的经验:诊断卡都不插,直接开干排阻,谁知换了排阻还是一样。捂脸
上图:

显示器右下角显示99、忘记拍照了,借上个贴的图。
只好开始检测、显示99时PS2及所有背板USB都失效、插上键盘鼠标等灯都不亮(没接线测试前置的USB)。测PS2的供电:0V,好吧。先检测供电。

打开点位图

小8脚(up7536ama8)的7、8脚0V
测了一下7、8脚对地,无短路,大胆把1脚连到8脚。开机、不卡99了,亮机。

第1和第8脚短接亮机

但问题来了,亮机是亮了,但除了PS2那个插口,其它USB还是无电无效。只好找下up7536的电路图
上图(up7536)

如果第4脚EN无电,那7、8脚也无输出。测一下up7536的4脚、果然0V

第4脚 也是 0V

查点位、惊喜发现,该板几乎所有 up7536的4脚都是相连的。背板的USB供电也是这些up7536提供的。而这些up7536的第4脚是由U50、IO(F71889ad)的第46脚提供的电压、检一下(F71889ad)的第46脚(R526的一端)、0V没电。手上没有这个IO,没办法。只好大胆尝试一下,直接把U6(up7536)的第4脚接上5V(VCC5)也就是up7536的1脚和5脚短接(因为U6(up7536)的第4脚是直接和U50(F71889ad)的46脚相连接的。。。

所有UP7536的4脚相连。

U6的4脚和U50和46脚相连、上图(U6和U50)

。。。。开机。正常亮机,插在背板的键盘灯亮起来了。再仔细处理一下。小心把U6的1脚和4脚相连,再小心把 up7536 吹上去,这样,不仔细看就没看出痕迹来了。。。。。。。。。

1脚和4脚相连,准备把芯片焊上去,这样就看不到相连的线了

芯片吹上去后,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底下是1和4脚相连的。

最后,惯例,上个亮机图

因为没找出根源,只是能把这板修得能用,算是不完美修复吧。

最后:感谢迅维和鑫智造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A:
能解决问题就行,不在乎怎么修,可能修好这个电脑的方法有很多种,但你只要会一种就够用了。

网友B:
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解决问题就行,不在乎怎么修,可能修好这个电脑的方法有很多种,但你只要会一种就够用了。

嗯嗯,说得对。这板是网上看到买的,原本以为捡个漏,收来后99这通病能像之前那样换排阻解决,谁知道这样修的,没除病根不敢再卖出去。只好留着自己放着用到时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好呀................................

没什么技术啊,瞎搞,不过胆大是真的,不然也不会弄坏好些板啊CPU啊这些

网友:
牛逼牛逼 有胆量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行,不在乎怎么修,可能修好这个电脑的方法有很多种,但你只要会一种就够用了

网友:
我觉得找到问题了,还可以再进一步。可以在不忙的时候好好查查,找到经验大家分享下就好了

网友:
MSI的哪里爱出问题啊,我修过华硕的USB哪里也爱出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鑫智造没得说,大部分图纸都能找到

网友:
EN直接加供电,电流会过大,对io会有一定的影响,应该串个1K左右的电阻或断开io引脚会稳定些。

网友:
发现晚了,我有一块也是相同故障,已经处理掉了……

网友:
既然有图纸,也知道是因为没有en才不出5v。为什么不查下去?查出真正的问题所在呢?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几个了,EN没电压是因为某个小8脚坏了,拉低了EN。需要一个个拆,拆到某一个小8脚就好了

网友:
走捷径很正常,修板子这种小电压不出一般都是短接

网友:
有图纸想改电路就是 好

网友:
其实你应该追查一下为什么IO不发EN信号。搞维修还是要有刨根问底的精神才可以提高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呀

网友(2020-02-17):
不错不错,修好就行了,但是这个en..信号可能有问题. 可能芯片挂了,但是要换芯片,挺麻烦,这个方案也行,我也遇到一次,en信号切断. 防止电压倒灌。

网友C:
可不可能是5VCC和5VSB的USB供电选择跳线帽掉了
小布衣
这个板没见有跳线哦~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能是5VCC和5VSB的USB供电选择跳线帽掉了
这个板没见有跳线哦~

网友:
V星右下角99老毛病了,PS2接口电压问题。 USB 全部失效在V星和V星代工的联想主板上也比较常见,为USB_EN问题,最好是把每个USB的那个8脚芯片都换了,有时只要有一个出问题就会拉低别的芯片的USB_EN信号,遇到几次返修的最后是全换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修的简单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