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U 没有CPU供电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9-11-23):
接一台三星270E5U,裸板上电0.13,有内存供电,没有CPU供电,这机器没有图纸点位图,维修起来有点难,只能从单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查起来。
1,CPU供电控制芯片是95836,6脚开启信号VTT3_PWRGD没有,根据其他机器这个信号由TPS51463发出的。
2,TPS51463也没有工作,13脚开启信号上拉电阻为0,就开始找3.3的转换电压。
3,找到六角的转换芯片,发现1-2-5-6脚对地短路,烧鸡大法,烧出来SD卡槽旁边一个电容短路,去掉,不短路了
4,上电到0.45,还是不亮机,想到论坛上说的BIOS通病,所以刷了一个BIOS,但是故障依旧。没办法,重新测量一下六角转换芯片转换出来的电压,发现只有2.5V 多一点,重新换一个六脚芯片,转换电压3.3V,屏幕正常显示了。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A:
维修就是要有思路。

网友B:
三星的不好修呀..................

网友C:
没图纸查问题脑子都大了

网友:
我自的一块三星的P469,待机电流0.08,出发跑到0.3,搞了一整天,果断成我料板。(没图纸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就是要有思路。

是的,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不好修呀..................

三星的图纸不好找,也没有料号,修的机器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查问题脑子都大了

供电上的问题还能查一下,如果信号的问题就搞不了了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是靠经验

网友D:
6个脚的MOS管,料板哪里找呢?楼主

网友:
学习了 没图纸点位的要这么搞

网友:
图纸的天下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E:
楼主技术吧错。轻描淡写。但是难度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个脚的MOS管,料板哪里找呢?楼主

找三星的料板上,仔细看看电路结构,一样结构的就可以用,当然严格的来说需要看看电路图,但是没有电路图就要靠经验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吧错。轻描淡写。但是难度还是很大的。

谢谢,其实所有的问题修出来就感觉简单了,探索的过程都需要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