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刷机报错:未知错误9

楼主(2019-11-23):
苹果x白苹果无限循环重启,刷机报错:未知错误9.用爱思刷机卡在20%,大师们给过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硬盘,可能虚焊

网友:
能识别到序列号,会是硬盘哪个点的问题呀,这是二修机,客户说上家更换过内存(可能说的就是硬盘吧)

网友:
报错9就是硬盘或者逻辑码片  换过硬盘的那你就优先搞动过的区域

网友:
我有台6S也是刷机报错9

网友:
6S开始,报错9基本都是硬盘本身坏了

网友A:
换过硬盘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这个不就是硬盘的问题嘛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问题,打一下主板硬盘的阻值,看看有没有太大的偏差,如果没有就是硬盘问题,如果有按点去查吧!!!

网友:
感谢大家热情的帮忙和回复,还没有x的硬盘测试架,订了台网络版的,等到了再测一下硬盘

网友B:
逻辑码片也会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硬盘就是硬盘问题

就是上家更换过硬盘这故障没有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码片也会导致。

逻辑码片用读写码片的设备能读到就没有问题呀

网友(2019-12-27):
硬盘焊好吧,今天我就修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