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19寸显示器

楼主(2019-11-23):
现在问题是,开机显示一下,就不显示了,来时问题是开机显示一下指示灯灭,然后又显示,反复。换电源板2个鼓包的电容后,指示灯不灭了,但是显示还是不行,指示灯不灭了,那里问题??           驱动板换了一块还是一样的问题,淘的10来块钱

网友A:
是驱动板还有问题,,不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
高压换了试试

网友B:
把靠近屏线的16V电容换一下。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靠近屏线的16V电容换一下。有惊喜。

板都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驱动板还有问题,,不像是程序问题

换了一个驱动板还是一样,屏幕本身能引起这问题吗

网友:
楼主,经验老到,技术过硬啊,过五关斩六将。

网友:
是不显示图像了还是背光不亮了?手电扣屏幕了吗?

网友:
那是屏的背光还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淘来的板有问题

网友:
先区分是背光还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程序不对吧

网友:
是电源板的高压坏了,要是搞不懂的话直接改个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把板子拍个图吧。型号和屏号都拍个图

网友C:
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屏试试吧,我有一块也是这样,最后发现屏电路问题,

网友:
改个电源板试一试

网友:
用强光手电照一下屏,看有图像没有,没图像就是驱动板,有图像就是高压背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屏试试吧,我有一块也是这样,最后发现屏电路问题,

没仪器,我感觉也像屏幕问题,2板子都换试过,淘的。

网友:
不接屏线试试  看看灯条亮不亮

网友(2020-01-16):
灯管的可能性有。 灯管坏会产生大电流,电路板这边就保护了。

网友:
先把背光整亮了再说, 背光就这三样, 电源 高压板,灯管,挨个换我不信能不好

网友:
灯管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