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问题,回到桌面后USB接口出问题,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9-11-23):
是不是usb芯片或者io出问题?

我以前遇到一块主板,网卡直接消失,重新换网卡芯片又恢复

网友:
难道是usb芯片问题?怎么判断

网友:
主板是x58技嘉

网友:
不是系统有问题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最好是重新做一个系统来测试一下,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系统已经重做了
又发现个新问题,在所有usb设备关闭 休眠节约电源勾选,没有出现错误

我怀疑是什么芯片或者电容导致休眠后无法唤醒正常的usb通信造成,请教各位大牛

网友:
BIOS里面USB那些设置看看

网友:
不是 这些原因吧

网友:
要用到波波的时候了,我也差一个波波,看什么时候入手!

网友:
usb 直接进南桥

网友A:
是V星的主板?可能是USB保护的管有问题了!

网友B:
usb进南桥就基本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进南桥就基本没戏了

谢谢你,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V星的主板?可能是USB保护的管有问题了!

谢谢你!!!!!!!!!!!!

网友:
修过MSI的.防静电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