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1L笔记本不触发,RT9554AGQW烧黑了

楼主(2019-11-24):
朋友们,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桥供电吧,拆下芯片测脚位是否有短路

网友:
5v电源供电烧黑,负载短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
Battery Output Current Sense Protection IC
电池输出的电流检测保护IC

网友:
谢谢楼上,是电池的电流检测保护IC

网友:
7脚和8脚接电池的电流检测电阻上了,2脚SUSB_EC#L接到EC上了,2脚短路了,查去向是接到EC上了,断开外围,EC短路了

网友:
ec KB9018A A3 BGA封装的,这个带程序吗?朋友

网友:
最好把版号 主板上个图  啥问题   是吧 写上来 大家才能帮助你分析啊

网友:
这EC有程序的

网友:
这个芯片直接拆掉可以不装

网友:
EC有没有程序,淘宝他们比我们清楚吧 ,问他们就好,

网友:
高手,有奈心,赞一个

网友:
好 。理论 扎实 ,,

网友:
电流检测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