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P2416d显示暗线

楼主(2019-11-24):
求助dell P2416d显示暗线,上半部分,是液晶问题还是驱动问题呢?只有上半屏,均匀横线。

网友A:
屏本身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喔。 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这个屏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本身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喔。 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这个屏看是否正常。

那木得意思了

网友:
只有上部分有的话,,,可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