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路由器桥接成功了副路由

楼主(2019-11-24):
为什么我的路由器桥接成功了副路由器还是上不了网,求大神指点。主_360     副_迅捷

网友:
呵呵。压根就没有桥接。

网友:
你是用的华为路由器吗

网友:
从截图看还没有桥接成功,还在初始化中。设置时注意信道必须与主路由保持一致,否则桥接成了也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