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L2050-BA显示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11-25):
    今天接到一台明基GL2050-BA显示器,据客户反应电脑放置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了,今天上电时听见显示器“嘭”的一声,之后就不开机了。接手后上电果然不开机,初步怀疑可能是保险管炸了,直接拆机打开后发现电源板上面有一些水渍,客户说长时间没开机,应该是长时间放置空气中的水汽凝结而成的水渍。电源芯片直接炸开了,型号是LD7904JGP7;万用表跑了一圈,发现F601保险管损坏;LD7904JGP7芯片4脚接地R605水泥电阻损坏,阻值0.39欧万用表测量阻止无穷大,肉眼可见水泥电阻上有个小洞;目前发现有问题的就这3个地方,于是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LD7904JGP7这种芯片,网上也没有找到使用什么芯片代换,那就只能找“马云”了,等了3天终于到货了,迫不及待换上这种7脚芯片,再把电阻与保险管一并换掉。
    电源板单独上电后测量有3V,5V输出,于是接上主板和屏,再次开机,待机状态下测量电压,高压部分6针电压实测分别为19.85V、17.45V、22V、22V、11V、19.85V;画面出现BENQ图像,接上电脑显示正常,至此这台显示器完美修复。
    顺便把主板数据一并奉上,有2个存储芯片25L2026E和24C04RP。

网友A:
你这个电源板是不是大电容也爆了?  电源芯片集成开关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源板是不是大电容也爆了?  电源芯片集成开关管的

大电容没有爆,当时拆开发现有水渍,电源模块附近有水渍。

网友B:
水渍短路了?这款机器没修过呢,不过看电路真的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渍短路了?这款机器没修过呢,不过看电路真的好简单。

机器后盖两面都没有进水的痕迹,这机器也是第一次拆机,打开后发现电源板还有水在上面,就像锅盖上面凝结的水滴一样。

网友:
我一般都换板子了,楼主有耐心

网友:
乐在其中,恭喜楼主

网友(2020-01-30):
应该是客户保管不当,导致机器受潮严重。长期不用应拿合适的纸箱装好并密封。。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工作细致认真,一次成功,可喜可贺,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受潮了绝缘不良很危险

网友:
改个通用模块  方便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用的什么芯替换成功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用的什么芯替换成功的,谢谢。

没有使用代换型号,在淘宝上买的原型号换上的。